B460 进水多故障机 求助

楼主(2017-05-27):
简单描述一下故障: 刚开始是大电流 0.2A待机    这机器待机通病就直接换了 51125
换了之后出现开机触发到 0.4A 不动 .
测试CPU供电 在有CPU的时候是 0.3V
我把所有铁MOS管换了  都涛声依旧
取了CPU后 CPU供电有1.2V
二级电压都出来了, ALL_PWRGD也正常   VTT 1.05V 有CPU的时候也只有 0.3V
取了CPU后 VTT 1.05V 正常 。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了,
当然CPU 已经换过。  求指点

网友:
应该有一组供电管不良

网友:
CPU供电的小8脚换一下试试

网友:
VNOR有吗  看看供电

网友:
有时候适当的放弃也是 进步,换板不一定收入少

网友:
Cpu供电这块在查查

网友:
cpu管理芯片条件满足吗,g极有波形吗?进水的还是要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