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问题

楼主(2017-05-27):
一朋友门店叫去看监控 原来有16个头  有3个头没图像 说是自己换过好的摄像头都不亮(之前去修过一次 拆下另个头换上去亮了)想想认为是摄像头电源问题 带几个电源去 到了看看 这监控摄像头是没有独立电源的 (客户以前自己TB 买 给别人装的 )看线路没电源 没弄过没思路。。。(BNC模拟头)各位给点排除思路

网友:
那就是共用电源的,用万用表测不亮的这头有电压不?直接短接监控线,看通不,反正很简单,无非就没电,线断了,摄像头坏了

网友:
没电源的头电路是录像机供电还是哪里?好多头都从吊顶上接出来 看了1.2个头好像都是一条线到摄像头分作2 接入BNC头及电源接口

网友:
模拟的很简单啊  头 线   和电源。。没单独供电就是集中供电的   一般都是线坏了。

网友:
集中供电距离远了末端达不到12V电压了

网友:
集中供电是录像机供电的吧?一年多了24小时开机 好多线都过吊顶 没发换线。。。。。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测电压。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每个枪都是网线转POE的?没看懂你所描述的

网友:
不是POE供电 是线到摄像头 再分BNC头 信号和电源2个接口

网友:
不是POE供电 是线到摄像头 再分BNC头 信号和电源2个接口(BNC头就是老式模拟信号的摄像头)

网友:
个人意见,维修模拟的首先去终端找问题,现用万用表打供电12v,集中供电如果没电,查12v电源,如果12v电源有电,说明供电的线断路,一般室内不会断,换个按头或许就好了,

网友:
换成网络的  模拟的 都淘汰了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测电压

网友:
先看看电压有没有达到12v吧

网友:
修东西 首先思路要清晰,楼主 可以先把 有问题的摄像头 独立给他供电 看看有没图像。模拟 线路好查

网友:
集中供电距离远了,末端达不到该有的电压。。测测

网友:
网络的问题吗

网友:
查POE供电或者集中供电

网友:
一般集中供电问题

网友:
12V集中供电,就是搞一个12V的大电流(10A、15A、40A等等)开关电源,所有摄像头的电源线都集中接到12V接线端上。
可用单独的12V电源试机,就可判断是否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