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外接亮 内不亮

楼主(2017-05-27):
版号:820-3476-A,同行拿来的  因为是集成显卡 他没敢搞,于是我拆机 发现屏供电什么都没有 求助大家  应该侧什么

网友:
查DATE信号啊 看主板检测到屏幕没有

网友A:
不知道我同问题跟你的是不是一样··我的是加热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同问题跟你的是不是一样··我的是加热内存就好了·

不至于吧 人家外接都显示了 测试屏幕检测信号才是正解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暗屏,苹果的屏升压电路做在主板上面。

网友:
检查屏的 工作条件

网友:
不是暗屏  现在有5V    升压没有  直接0V  EDP_BKLT_PSR_EN这也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