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22w90ps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7-05-27):
上个月捡个花屏显示器,开机就是花且闪。打开后盖,未发现电容鼓包现象,按压排线发现有反应,于是橡皮擦,刀片划,确实有效果,但是,用了一个月后问题又出现了,昨天发现花屏较之前更严重了。按压排线也不像开始那样有反应,时好时坏,重新插拔排线后又能用,请问这种情况要怎样处理?排线若真有问题为什么重新插拔后又能用?
显示器

网友:
你可以换个排线试试呀,,

网友:
把接口加焊一遍

网友:
谢谢,我的水平只限于刀片,上电铬铁,焊电容都会烧。

网友:
换屏线吧 有的通病的

网友:
在驱动板的芯片上加了个散热器,正常使用中,不知道是不是暂时的。

网友:
昨天发现好像不是屏线问题,是显示器上插屏线的接口有点虚了,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理。

网友:
把屏上的座子也换掉试下吧。

网友:
一般这种换屏线就好,22w90ps这种花屏通病就是排线,并且擦拭是没用的,必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