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DPS-725AB A 工作站电源

楼主(2017-05-27):
手上有8台HP Z600工作站 ,都是电源坏了,但是这电源很贵,拆开一个看看能不能修,结果拆开发现,很复杂,小弟基本只修笔记本,台于这种电源基本没修过,拆开就蒙B了,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电源,给分析下,最关键是没个图纸,查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什么 情况也不知道,第一次发上来没见到图片,后面又编辑发,怎么又变成有两个

网友A:
故障现象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是什么呀,,,

插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也不转,12V 5V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也不转,12V 5V都没

待机电压应当有吧,要先找到开启脚

网友:
待机电压12V,我有块这个板,楼主要不送我一个电源测试下好坏

网友:
看看是什么情况,副电源有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器通上电CPU风扇转一下, 类似短路保护一样电源有4声嘀嘀报警声,没有搞定是不是电源坏?

网友(2017-10-30):
楼主电源修好了没,我的和你一个型号,现在也是灯不亮,没有12V 5V

网友:
先测下各路有没短路?

没短路的话,先看下前面交流部分

没图纸,也就这样最前面部分和最后面先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