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DPS-725AB A 工作站电源

楼主(2017-05-27):
手上有8台HP Z600工作站 ,都是电源坏了,但是这电源很贵,拆开一个看看能不能修,结果拆开发现,很复杂,小弟基本只修笔记本,台于这种电源基本没修过,拆开就蒙B了,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电源,给分析下,最关键是没个图纸,查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管理帮删除一下,刚才多点了几下,多发了两个相同的贴

网友:
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A:
看着原件多,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还是老套路,先分清楚PFC、待机电路和12V主电源,再看待机5VSB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查主电源

网友:
可以的话寄一个来我修修看,服务器电源经常修

网友:
电源的电路  对于没接触过的来说  不是简单的   实在不行就找别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原件多,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还是老套路,先分清楚PFC、待机电路和12V主电源,再看待机5VSB是否正常,正 ...

老表PF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升压电路,把桥堆整流的280V升压到39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升压电路,把桥堆整流的280V升压到390V

这个知道整流桥,相当于四个二极管是吧,220V经过整流桥之后300V,显示器电源板修过点,对这工作站电源搞不懂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知道整流桥,相当于四个二极管是吧,220V经过整流桥之后300V,显示器电源板修过点,对这工作站电源搞 ...

有空自己学学修电源,服务器,工作站电源还是收的起价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