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E440 不加电

楼主(2017-05-27):
联想E440 不加电 版号是NM-A151 Rev:1.0 2013-12-12
故障是不加点 C壳上的thinkpad 灯亮 电流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 有遇到过的吗
联想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E440和你说的故障一样,你修好了吗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2017-08-21):
我也修过几台了,第一台到最后是换了主板,他拿去用了一个月就不行了,后来放电用几天就不行了,刷BIOS也不行,最后换了板,前几天又修到两台,已经有一台返修了,晕了,这个问题就没人搞定吗,看着是小问题啊,迅维的老司机呢,应该你们表演了

网友(2017-10-07):
现在手里正修着一台这种现象的机器。都试过了。经常返修 头大

网友(2019-01-27):
这个只能换桥了,怎么弄都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