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不通电 不触发 没有 三五付 待机偏高

楼主(2017-05-27):
今天遇到一个奇葩机器 搞死我了  待机偏高 不触发 没有三五付  开始以为是待机芯片问题 换了两个51225 都不行 不过两个都是拆机的 看图纸给1225c 脚位一样  就找了一个 新的1225C 换上去 还一样  感觉不是 待机芯片的问题了   都一样 用万用表量着三五付也没有短路 就是阻值有点低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  就先放着了  今天机器不多 拿来看看 突然想到宏基的一款机器 待机偏高 抱着试试的 心态  没想到好了      三五付图纸换好的电容 换掉的 电容 机器修复  以后大家遇到这问题 可以试试

网友A:
我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一会我换掉试试

网友:
换了真的可以了

网友B:
没有3/5伏,一般来说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一会我换掉试试

不确定百分之百的好  不过试试 也不为过

网友:
我的 换了 就可以了  不过你们的不确定一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3/5伏,一般来说还是很好修的

我修了 一早上  这是什么逻辑啊  搞不懂  反正是好了

网友C:
现在的电容质量也比较差了,还固态,笔记本出现好多这种电容有问题影响主板不触发,或没有待机和不稳定等多种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容质量也比较差了,还固态,笔记本出现好多这种电容有问题影响主板不触发,或没有待机和不稳定等多 ...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