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家来看下这个电路图,是我理解得不够深刻?

楼主(2017-05-27):
我不能明白这Q3 Q4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厂家三极管嫌多?

网友B:
Q4的1脚高电平使3脚导通到地,Q3的1脚低电平使23脚不导通,R6和R7串联分压是U2导通。大概是这个过程

网友C:
个人理解 AD_OFF由EC发出低电平到Q4截止,开漏输出AD_OFF#_JK高电平,Q3截止,AD_JK经R7,R6分压生成AD+_2相对电压低于AD_JK,U2导通,形成AD+,Q4,Q3的作用是起到保护的作用!AD_JK或AD+正常应该会到充电芯片,产生AC_IN适配器检测信号给EC,EC才会发出AD_OFF低电平,如果AD+不正常,EC会控制发出AD_OFF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的1脚高电平使3脚导通到地,Q3的1脚低电平使23脚不导通,R6和R7串联分压是U2导通。大概是这个过程

等于说Q3的2、3脚如果导通了,P管的G级就不是分压来的了,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 AD_OFF由EC发出低电平到Q4截止,开漏输出AD_OFF#_JK高电平,Q3截止,AD_JK经R7,R6分压生成AD+_2相 ...

等于说Q3的2、3脚如果导通了,P管的G级就不是分压来的了,是把?

网友:
这个应该好理解吧,如果Q3导通了,U2的G极就和U2的S极相对相等了,U2就不会导通生成A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三极管嫌多?

咋会多?
起保护作用的电路,当EC检测到过压或欠压时就会置高AD_OFF(AD关闭),Q4 Q3导通,分压失效.U2截止

网友:
保护电路吧,SONY的用的多

网友:
我去 这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了 这种n p组合的电路中太多了

网友:
个人理解  有保护的作用把 还能实现分压 这也很重要

网友:
前几天客户拿一台别人修过的,直接公共点导线过,没有保护隔离,电池也不能用的

网友:
个人还一下子消化不了。技术太差了

网友:
应为没图纸不知道信号具体是来至于那个地方,先假设AD_OFF为高Q4导通Q3也会导通U2会截止。反之AD-OFF为低Q3截止,R7和R6分压公共点产生。这个是很简单的电路网LZ多学习电路基础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电子开关作用

网友:
u2是个什么构造的场管,根本看不清,

网友:
这个是起保护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