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投影求助

楼主(2017-05-27):
刚刚接触投影,虽然论坛好像没有投影,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有很多修投影大神帮分析一下,ACER P1206插电亮红灯,按开关变绿灯,3秒左右又恢复红灯,蛇盘擦过了灯泡也换了,接下来怎么弄,该检查哪儿,谢谢

网友:
回投影的帖子 能不能赚分呢?

网友:
灯泡有检测开关 看看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确实有修投影的大神    等等看哪个大神看到了帮你研究一下吧  我是不会修

网友:
希望有修投影仪的大神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供电,原来的没有12V,我换了个电源板显示按开机键绿灯常亮,报警一声不启动啊,风扇也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