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三星S22D30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7-05-27):
今天一大早一同行送来一三星S22D300显示器,“说是不开机,有时又能开说什么是不是开关不行(触摸开关)”,当时只是呵呵一笑,说这是触摸开关,是由主板控制的是主板坏了,但心里正奇怪呢,他不是一直跟另一个店在合作吗(也是帮同行维修硬件的店),怎么突然拿给我修呢,先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有钱就赚,大不了收贵点,
插电试机,不通电(这时大家可能想这三星的BIOS爱坏),请继续下文
快速拆机,这板也很简单

第一眼就是看BIOS我想也是大家最喜欢找的地方吧,唉,看样子是二修了,BIOS那个焊盘被焊得烂烂的,简直无法入目了(我想是多次拆焊的结果吧),这时再次证实了我开始的结果,又是个难啃的骨头了,本想放弃的,但现在生意确实难做,有时每天连饭都赚不到,这时心一横,修吧,万一能修好,让人相信我比那同行牛那么点点,最主板的是我可以报高点点,今天的伙食费也有着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上电一 一检测,5V 3.3v打波等都一切正常,心想既然不开机,就量下开关接口数据吧,3.3 地LED灯,当量到开关的两根数据线时(SDA SCL)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结果出来了,一根电压好像被拉低了(SDA数据即第二根线电压),这时拿去开关再测试,被拉低的电压回升正常(这里走弯路了,以为是开关板的问题,由于手里没有多余开关板)

分析开关板,打阻,两根数据线阻一样,此SDA经过CD2电容和R24进入控制芯片,既然拉底那就只有换个CD2试试了,结果一样,这时一小时过去了,这时坐下来泡杯茶悠哉下(我喜欢没思路时放松下)
咦,怎么不去测试下主板呢,怎么不说他带不起负载呢,这时茶都不喝了,连忙开工分析电路,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简单说下SDA路了,它通过R498的3.3v上拉供电,然后再通过R493进主板主控IC里的,断电测量R498 4.7K正常(可根据SCL的电阻R492值对比)但测试R493和R494的电阻和它们的对地阻值也正常,这下可蒙了,心想,上家也不是吃干饭的,我想他最后可能也是死在这里(因为这里可以看到有表笔痕迹)这时坐下来沉思下,既然3.3V被拉底,突然,眼前一亮,果断换掉R498,再测试SAD电压
快速装机

结果是

R498,有一个脚有断丝,要用很大的放大镜可以看出来,当然你用万用表测时,我们都是两头压着的,那断痕就接触到了,当然量不出来

网友A:
你提供的图片,R498看上去就颜色发黑,不知此图片是你修好之后焊膏的颜色,还是之前的颜色

另外,能否问你一下,这种22LED,耗电功率,是不是14V 2A左右最大电流,如果亮度最大的话。是不是不会超2.5A

最后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图片,R498看上去就颜色发黑,不知此图片是你修好之后焊膏的颜色,还是之前的颜色

另外,能否问 ...

呵呵,那个颜色的是我在华硕板上拆的电阻,本来就是黑的修好后拍的电阻是好的,坏电阻的颜色亮些

网友B:
楼主技术没的说啊,
有个小疑问,你说R498电阻断丝,那应该是开路了啊,怎么还会有电压通过它呢?

网友:
这个3.3上拉电阻是否找个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去就行呢? 不是分压电阻把

网友:
这种断脚是不好测  万用表一放上去   就把脚位连上了   造成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没的说啊,
有个小疑问,你说R498电阻断丝,那应该是开路了啊,怎么还会有电压通过它呢?

呵呵,这种断丝的意思就是电阻脚有很细的裂缝,但电压有(就是我们说的接触不良一样),就是一带负载电压就拉低了,用表也不太好量阻值,

网友:
看来遇到这样的还是要有显微镜好一些啊

网友:
带不起来负载 原来还有这样的原因

网友:
没图纸都能修好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技术是杠杠的

网友:
这种测量正常,电路中又有接触不良的情况的确容易走弯路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喜欢去代换

网友:
果然老司机,这个其实不用多想直接换了先。

网友:
这种情况,实际维修中比较少见!
可能是上家维修时,把电阻损伤了。

三星的触摸坏,大部分是触摸板故障。

网友:
LZ修驱动板的技术不错

网友:
三星主控坏的不少,楼主能耐心修好,加分!

网友:
不错,现在接到显示器都没有心思好好修

网友:
修显示器,现在真的是修心。现在大多数人遇到比较有难度的,都是换板了

网友:
真相往往容易被忽视,还好楼主最终成功修复!显示器没有图纸也能搞定,楼主好样的!

网友(2018-01-20):
修显示器,这种问题一般都直接换板了,整不了几个钱。

网友:
厉害了老哥,又学到一招,目前三星的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没经验就基本是放弃了 就想上家这样

网友(2018-02-23):
图文并茂,分析得很透彻,值得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