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 板号12204-1 暗屏 求助

楼主(2017-05-27):
机子外界可以显示   本机  暗屏   是带触摸的  下面发两个图   25  和26 都有3.24  3.3 都有电压   19也有   屏供电3.3也有  就是第5角  不知道是啥   没电压  还有这电压是ec出来的   ec的28角  是没有电压的   南桥和ec回城开启屏供电3.3  测了 ec的 没有电压   是啥情况  求助

网友A:
换个屏或者屏线试一下

网友B:
看屏线接口处供电和3.3V有的话 就在接口旁边量量电阻电容电感有没有坏的 上次有一台华硕就是暗屏 没图纸 量了接口旁边有个0欧电感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屏线接口处供电和3.3V有的话 就在接口旁边量量电阻电容电感有没有坏的 上次有一台华硕就是暗屏 没图纸 量 ...

谢谢了 电压都是有的  19v  3.3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或者屏线试一下

不确定是不是屏坏了  屏太贵   没想买   就是想问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C:
第35脚   36脚有电压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35脚   36脚有电压没?

有  35 是3.24   36是3.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  35 是3.24   36是3.3

哦  现在好了吗   怎么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  现在好了吗   怎么修的?

没好呢    我还在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好呢    我还在愁呢

屏幕换过没? 亮屏的条件,19v主供电,亮度调节信号3,3,背光开启信号3,3,地,就可以亮屏

网友:
上次也遇见过一个这类似的问题 换屏好的

网友:
定个屏 测试下 ,买个运费险 ,有问题可以退会

网友:
只要屏不列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今天1台12204-1的dell  内存那个铁片掉了  把显卡的pwm芯片烧了 不知有没有改集显的方法

网友:
暗屏是小毛病,用不着换屏,如果你在主板这边测过了屏开启,亮度调节,和19V背光主供电都有,那就在屏那边测,如果不正常,那是屏线坏了,如果是正常的,那就是屏的LED升压电路坏了,测屏上面19V的保险烧断没,如果烧断了,好多都是电容短路。哪怕背光电路修不好,还可以搞个坏屏剪一片升压电路,飞线也可以搞得好,当然如果客户舍得出钱换屏,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