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1474 能开机 有背光 无显示

楼主(2017-05-27):
A1474 现像为不显示  有背光 能开机 听得到声音 刷机提示系统出错 这种刷机有用吗?本来想刷机的 像是客户不记得ID了 怕刷机后 原本问题没搞好还得去解ID 有没有哪位大师知道的

网友:
有没有修好,

网友:
正在看着呢  没有什么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从新刷下机  应该会好   IPAD 解ID 也不难  比手机简单多了

网友:
只有刷机了!

网友:
怎么引起的故障,先从屏幕和主板显示座子下手

网友:
换个屏幕看看。。 测量一下显示座的阻值。。然后显示IC电路..

网友:
不记得ID啦千万别刷机,一刷就成砖头。就算修好也没有用

网友:
那你看看MIPI通道,和屏的供电,复位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显示座子上面的相关信号及电压阻值什么的。

网友A:
背光升压什么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升压什么的看看

有背光 无显示 ,,,,,,

网友:
有背光不显示。一般不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显示打值查供电 都正常的话 排除屏本身问题就麻烦了建议先换屏试  pad屏坏了这样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