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公共点电压是怎么被拉低的

楼主(2017-05-27):
看下面的图,19V从PJ2过来,经达PD8还是19V,到达PQ22后1.2.3脚变成了4V,4脚也是4V。断开PR213,公共点变也了19V正常,4脚24V也正常了,测量公共点电压,阻值正常,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维修,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是什么 拉低了,公共点电压

网友:
直接短接PQ22也没有问题,19V正常过来

网友:
PR213后极对地阻值多少?看图看到5个电容PC2 PC140 PC141 PC117 PC118,还有充电上管

网友:
拆了电池放电管
直接跳过隔离通电,观察电流,后级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先排查待机,在有一个笨办法,把每个供电的上管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pq1 pq20 pq21 PQ22不行可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充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后继电容短路啦

网友:
更换 PQ22试。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问题,芯片,隔离管也换,没搞好,最后直飞线,叫客户不用电池,插电源正常用。

网友:
直接拉过来可以吗

网友:
今天修到一例也是B+没出19V是二修机,不稳定。最后查到是6脚的ACDET分压电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