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40开机无显

楼主(2017-05-27):
如上,C440开机无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主板坏了   送到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你最起码要判断一下故障 才好分析

网友:
主板和显示屏有一个坏了

网友:
量一下各路电压出来了没,看一下电流,至少判断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送修吧  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
求助你也得问的详细点啊,这样怎么粗糙的问怎么帮你

网友:
先把内存条擦一下吧,自己不是高维修的话就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维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回帖可以赚金币,活跃起来吧

网友: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查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思路可以哦

网友:
先查是显示器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这样说怕没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
电脑的问题,你也不具体下

网友:
描述太简单!!!能以帮分析!

网友:
是啊,描述不够详细,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广啊

网友:
路过     帮不到你

网友:
你这说的太没水准了,想帮你都没法帮啊

网友:
你这台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