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开机报错 bios检测电压异常

楼主(2017-05-27):
io NCT6776F 103-109 是电压检测输入脚电压在正常在1v左右 经测量103 2.8V左右 105 3.3v左右 高出很多 更改对应脚外围电阻后正常
注: 电压检测脚电压异常轻则导致报警 严重会导致开机不正常 风扇自动转一下就停再转

网友:
又见IO电压检测电阻问题

网友:
又是电阻变值造成的,,

网友:
更改外围电阻?没查到哪个分压电阻坏吗坏吗?

网友:
检测电阻问题导致的,华硕电阻毛病多。

网友:
这个主板没图纸 没点位图 电阻不好找 原阻值不知多大 所以直接改的对应脚的外围电阻阻值

网友:
一般都是一路检测出问题   同时两路的不多见

网友:
好像是通病的样子

网友:
华硕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喜欢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了 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已经是华硕经典通病。

网友:
楼主,你这二个电阻换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