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6H-L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7-05-27):
两块同一型号的梅捷SY-I6H-L主板,都是无CPU电压,CPU供电管理芯片为RT8859M。其中一块更换49和50脚的220K电阻后修复亮机,经测量Vcore为0.8V,EN为1.07V,PWM为0.35V,第49和50脚的电压为0.9V左右。
另一块板各种电压如内存桥等都有,但是CPU供电管理芯片的49和50脚测量电压为11.8V,EN为1.06V,PWM为1.8V,Vcore为0.2V。开始以为49和50脚的分压电阻坏了,拆下,因找不到220K电阻,所以换上两个470K的,上机测量49和50脚的电压还是11.8V,再回去测量一下拆下的两个220K电阻阻值是正常的。这个电压不是由外部提供给管理芯片的吗?请教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是管理芯片的原因吗?50脚TONSET是什么作用?附图

网友:
考虑换芯片吧。

网友:
这个 RT8859M  有通病的  就是49  50 脚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主板,49 50电阻正常,换了几个芯片一样,还是一样的11V多的电压,这个主板是入门级,没人深究。

网友:
49 50脚电阻换掉,阻值不要太大了

网友(2017-09-29):
50脚测得0.75v,49脚测得11.5v,这是亮机测得的电压。故障时好时坏,不开机时无CPU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只不过是芯片的问题  换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