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5

楼主(2017-05-27):
dell 14-5445 版号是LA-B651P进系统10分钟左右关机,听着风扇狂转,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高,关机的话在打开,开不了机,必须等机器凉了才能开 ,在论坛下了个BIOS进系统一两分钟就关了,和BIOS有关吗?哪的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鲁大师测试不一定准,祼板测试,看下散热器硅胶及灰尘,会不会掉电呢?还是说只要开机了就不会掉电或自动关机?

网友:
看一下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