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5-27):
新手上路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检查电源    。。。。。。。

网友:
板子有问题了   送修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故障,哥们我这里有显示器维修视频需要吗?

网友:
电源板有输出吗?

网友:
确定电源是不是好的  在看驱动板

网友:
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最好是把问题说的详细一点,先测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12v 5v吧如果有的话就一般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不通电按条件一步一步修啊

网友:
测,12v  5v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