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通电怎么修

楼主(2017-05-27):
手机不通电 怎么修啊啊

网友:
如果自己不会维修手机的话,建议送到专业维手机的地方维修吧

网友:
技术员联盟手机不通电 怎么修啊,当然是维修主板了,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
直接干CPU就行了

网友:
那也要看一看尾插哪里有没有电的吧

网友:
奥,电池被堵住了,电出不来了,扎个孔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涮分嫌疑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够详细啊

网友:
你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自己不会修就拿维修店修啊

网友:
查检一下数据线,看一下V插有没有

网友(2017-06-26):
不通电当然是查从电池接口往后的通路了,肯定有断的地方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