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7):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后,导致手机有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

  同行拿来一台iPhone6,机子原来是进水不开机,同行处理完后,手机正常开机,但是有显示无灯光,一般情况下无灯光直接换个灯控IC就可以搞定,可能同行风枪温度没有抓握好,换U1502的时候直接整个撬掉点了。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1

  显微镜下观察,U1502 12个脚位,掉了11个,直接搬个底板同行不想搬,只能试试一根根接回去了。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2

  首先根据机型找到点位图,打开图纸找到掉点脚位相通的位置。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3

  根据图纸位置,慢慢短接。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4

  短接好后测量。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5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6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7

  短接好了以后,重新装上U1502测试,功能测试一切正常。

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图8

  至此,iPhone6进水有显示无背光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A:
飞线来个大图特写呀

网友:
整个焊盘都飞线啊  简直惨目忍睹啊

网友:
这个会不会用起来不稳定啊

网友:
这个飞线技术厉害啊。基本整个焊盘都飞线。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是直接撬掉的,温度都还没到硬扯下来的

网友:
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实在是太令小弟佩服五体投地!不怕说小弟的技术飞一个点都要上一个小时,这么多的点怎么做到的,手工太强了

网友:
楼主飞线,请问用了多少时间呢

网友:
手法娴熟,基础扎实。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来个大图特写呀

这是转载的,楼主不能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转载的,楼主不能放大的

何以见得,莫非你料定他那显微镜之故?准备买个光学显微镜玩玩,看来有将就了

网友:
点位图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稳定性有待考证啊,用一段时间一磕碰会不会又返修了

网友:
好牛的飞线

网友(2017-07-09):
手工很重要     感谢分享!。

网友:
修到一台同样故章   拆U1502   掉了4个点 手工不好  费好长时间才搞好

网友:
看不到
什么时候我成会员才能看

网友:
就一个字,牛!!!!!!!!!!!!!!

网友:
小小芯片  那么多绿油  还要补线  累 啊

网友:
我只想说大神太厉害了,我要多学习了

网友(2017-08-19):
号需要这个教程 不认证就看不了了呀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

网友:
看看怎么样 初修手机:hug

网友:
手工还行。加油,希望多和大家分享这样的维修案例。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