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上电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5-27):
型号:IPAD 6 air2
故障:拿来按开关没反应,联机无反应
维修过程:机器是亲戚的,成色很好,据说是使用过程中损坏的,无进水和摔过。外观也确实没有摔过痕迹,没有摔过的触屏还蛮好拆的,没一会拆下来了

主板无进水和摔过痕迹,很干净,板子底胶也是不好拆,用个塑料撬棍慢慢取下来了,贴片下面U2直接换了一个先试试,但是还是依旧如此。

电流上到300毫安左右又掉到150毫安,然后又上去反复这杨。测试主电源右边输出电压除了PPVDD_GPU其它都出来了。没思路了,请教各位大神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电流现在维持在150毫安左右

网友:
三板斧 干

网友:
哪三板斧

网友:
不会修的话发给论坛修吧

网友B:
扣上屏测了吗  GPU电压  要扣屏测的

网友:
缺供电想办法修出来。

网友:
好像是洗 吹。。 剪? 还有一个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扣上屏测了吗  GPU电压  要扣屏测的

没扣屏幕测试,那这么说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现在维持在150毫安左右

先修好联机,USB不良率很高的,要多换几个试试才知道,

网友:
定电流一般是I2C总线,或者有供电出现问题才会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扣屏幕测试,那这么说电压都出来了

是的  不扣屏不出这个电压的  没扣屏 除了这个电压都有了 那电压出全了

网友:
U2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没思路了,难不成真的是CPU或者暂存类的故障吗

网友C:
先测所有I2C阻值电压。复位等

网友:
先修不联机!其他迎刃而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测所有I2C阻值电压。复位等

有没有什么方向,比如先查哪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方向,比如先查哪一路的

I2C0-3 也就4组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点的,比如i2c0-3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点的,比如i2c0-3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CPU出来的啊,有1.8v上拉电阻。和手机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