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5 不定时黑屏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7-05-27):
一台B325 使用不定时黑屏 黑屏后按开关能关机 是不是跟B320一样 换 APL5912 显卡辅助供电管呢? 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问题呢
显卡
黑屏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5930 一般能好 这个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就好啦

网友:
先看看这个机器 有没有5930 有的话 就先换了

网友:
如果是这个机器有apl5912的话可以先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 那管容易坏

网友:
外接试一下,,还有黑屏后有没有,电脑还正常工作吗?

网友:
分析的不从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遇过这情况,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也刚接了一个这样的 有时候用上一天都没问题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我修过几台是显卡的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