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0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己解决

楼主(2017-05-27):
联想S300笔记本不开机,接到时取电池插DC电源,待机电流0.005A,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祼板开机正常,这下有意思了,难道就这样好了,量测开机键有3.2V,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量测恢复键也有4v电压跳变,装机一个一个的排线插,然后再开机,当插到键盘时不开机,经过多次验证确定是键盘的问题,更换键盘后故障排除.键盘引起开机不触发还是第一次遇到,分享给大家. 初步判断应该是键盘有短路,引起EC不工作.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DELL  HP  都遇到过

网友:
键盘引起开机卡,进不了系统都遇到过

网友:
细想一下 键盘导致不开机还是很多方法的 毕竟连接EC和电压

网友:
这种键盘引起的不开机的问题很正常,我还遇到过风扇卡logo的呢

网友:
   外星人还有不插键盘没公共点呢

网友:
想来到的事,都是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