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T320不开机,有请大神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7-05-27):
一个dell的T320插上电源后主板的电源指示灯亮,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时候测电源的绿线是0V。黄线,红线,橙线都是0V 紫线一直是12V主板上L148 5V  L73 3,3V    L75 1.1V 都有 。其他各路的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 最后我吧主板接电源黄线的地方用稳压电源接了个12V的电压然后把电源插好插上电居然开机了,电源的黄,红,橙线分别是12V。5V ,3.3V也正常了,这是稳压电源的电流只有0.02A .到这里是不是说这个机器就是电源的问题了呢?
由于这种电源和普通的电源不一样并且淘宝售价还1000左右。手上没有可以替换的。后来我把电源的紫线和黄线中间连了1个100欧的电阻。插上电测试可以开机了,但是正常关机不断电的情况下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电源风扇在关机的时候也是慢慢的转)。后来都在那个电阻上并联了一个100欧的电阻。这回到是每次都可以开机了,但是机箱里面的大风扇在关机状态下也转起来了……有遇到过的吗?出来说说啊!换电源是不是直接就能好呢?

网友:
有遇到过的吗?在线等待啊……

网友:
看这样式基本就是电源的事情了。你紫5V和黄线接100欧姆电阻,关机后风扇肯定转,毕竟待机紫5V还给黄线提供电力。

网友:
这个服务器的电源和普通的不一样,他的紫线是12V

网友:
和客户说了说,就这么用着了,省得去买电源了少话1000块呢嘿嘿……就是不知道这样就和着能用多久啊,不过也算是一个应急的方法吧,版主有时间看看这样有什么缺陷吗,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帖子转到经验区了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