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显存测试软件

楼主(2017-05-27):
https://user.qzone.qq.com/921453198谁有显存测试软件,手中一台三星R518 花屏,加焊显卡一样。显存可能有问题了,谁有显存测试软件发上来顺便教教大伙。感激不尽,以后遇到显存有问题就方便了。

网友:
上面那个链接是视频地址,我发布都空间,花屏的过程,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显存和内存颗粒测试软件虽然能找到好多    但是真正能用的我目前还没找到   希望有大神能分享下

网友:
只有实践过的才可靠,来个大神出教程

网友A:
软件要对应显卡芯片,,,

网友B:
看这个样子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要对应显卡芯片,,,

你有没有用软件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样子像显存的问题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用过,以前用过,用来测试哪个显存有问题,最后换掉,,

网友:
应该没有吧。。只能一个个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