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S-7933 VER1.0

楼主(2017-05-27):
开机转下停,转下停反复, 内存1.5  .CPU1.8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谁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一个桥的,好像是V星代工的

网友A:
CPU供电有了  就查内存SPD    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了  就查内存SPD    刷BIOS

弱弱的问一下  Svd 是什么?

网友:
SPD   DDR3    236脚    好像     建议楼主迅维实地走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  Svd 是什么?

spd是内存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也是故障率较高的地方  在内存槽236脚要测到3v电压

网友:
PCI-E槽的A11复位点和A13,A14时钟点信号分别是多少?

网友:
A11 3.3V   A13  A14没有电压。

网友:
内存236脚有3.3V  烦死人,    哎呦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