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Q45MK主板关不上机

楼主(2017-05-27):
求助MTQ45MK主板关不上机 ,换了南桥,机器关机后,隔一秒两年自动加电。强关也一样。想刷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没解决问题,有的BIOS还不开机,CPU是Q9500

网友:
查WAKE信号  的电压状态

网友:
绿线是否一直为低   是不是插上电就自动开机了    可以换个IO试下

网友:
开机排针附近如果有ESD防静电保险芯片,那么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