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冷静王 HK320-51SP S1 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05-27):
今天外面下着雨,估计今天没生意了,没有什么事做看到台下平时客人换电源留下的电源尸体拿来修修也好打发时间,挑了个比较干净的如图:
通电,短接绿黑线没有反应,风扇不转没电压输出 万用表测待机有5V电压,绿线有4.29V正常 有待机证明高压部分没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触发不出电就要拆开看看了,拆开内部如图 ,控制芯片是SG6105ADZ 把PCB从铁皮中取出来时看到防短路胶片已经有两处烧伤的痕迹 位置刚好是开关管的正下方,大家都想到了开关管不保了,炸了6个电阻, 两个开关管也升天了 . 这电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开关管的问题,开关管拆出来后镊子轻轻碰一下竟然可以左右动的,两个开关管的螺丝都没有拧紧 。也不知道是不是散热不好才坏的,航嘉的做工也太随便了。从电源料盒里找找零件 里面的都是拆机件,有空就拆拆,有用到是就不用到处找拆了。没有13007,找到两个13009换上,还有4个1206-1R贴片电阻和2个0603-272贴片电阻,如图位置 装好后检测过没有问题,接电没有炸好事以为好了,短接绿线依然没有电输出,多试一两次,刚开时没有留意万用表,有一瞬间800MV输出因为太快跟单手就没拍到照。检查到开关管300v有了,既然瞬间有800MV电,证明开关管有那么一下是工作了,难到低压输出这边有短路,经检查没有短路,难道是PWM脉宽控制电路和SG6105ADZ问题,检测SG6105ADZ的8和9控制引脚有输出,但8脚不正常,跑一下跑线到了2个三极管下面,检查到其中一个击穿,因为连接有其它原件可能影响数值,想拆出来检测,晕 原件太密要拆掉整流, 拆出三极管果然坏了 表笔怎样测都有数数值,型号 就在图中的位置, 因为没有这电源图纸,但这部分电路差不多一样就拿来标出来,让大家知道位置而已。
更换好的三极管后,触发后电压输出正常 清洗干净 装好测试一切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维修过程闲熟,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好。比没事做强,又赚30-50块吧

网友:
没事的时候把拆机件修修,可以修好不少了。

网友:
乳头揵特的具体几天

网友:
版主技术娴熟还有耐心佩服要是我早放弃伤脑筋

网友:
你不只是维修人员,还是个维修爱好者,哈哈

网友:
无法加分,口头表扬!
维修 中,耐心最重要。

网友:
维修过程闲熟

网友:
楼主是老师傅,电源修的这么娴熟,佩服

网友:
你们都是自己学习的吗?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以后参考维修

网友:
高手电源也修得好。。

网友:
好文章!1学习了!

网友:
版主技术娴熟还有耐心高手

网友:
版主技术娴熟还有耐心

网友:
楼主的心很细……
常见的国产电源航嘉还算不错的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完美收工

网友:
佩服楼主啊,技术很好!

网友:
不忙的话可以修修

网友:
厉害厉害,这电源我也弄过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贤淑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