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苹果笔记本,高温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5-27):
一台15年苹果笔记本i7CPU,没有独立显卡,因修的比较少,后壳被贴住了看不到型号,安装win10系统
客户描述温度高,客户说经常用电脑打天涯明月刀,经常玩一天,用macfun测试风扇和温度,开机温度在80度左右,用鲁大师高压测试直接上100,拆机观察风扇正常,也能检测到转速,到热管正常导热,出风口位置温度非常高,根本不能用手碰,系统已经换过3个了, 风扇正常到热管正常,除了cpu不良以为我实在想不到别的问题了,
                               有没有大神能为我指点迷经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客户说机器以前正常,后来屏幕压爆了,就在淘宝上找了一家换屏幕的,邮寄过去给换的屏幕,回来几天后才出现的温度这么高

网友:
CPU滤波怎么样呢  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A:
苹果用win系统温度很高的,你看下MAC系统温度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外设正常不

什么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用win系统温度很高的,你看下MAC系统温度正常不

温度也高,但是没有用win的高,用测温器大概72度

网友:
就是这样的,window系统下温度很高,mac系统下就正常

网友:
苹果电脑装win系统高温无解,,,

网友C:
苹果安装 WINDOWS 有些机型温度很高的。。。。。有的有很正常 ,搞不懂

网友D:
1;你的是I7的 2:你用WIN系统(肯定高 还打游戏) 3风扇改常转吧 4;如果客户不接受 就放弃吧

网友:
苹果这是正常的    I5 都这样

网友:
I7的温度高点正常,而且还要玩游戏 又是WIN系统 这问题估计无解

网友:
正常,有时候铝合金壳子都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你的是I7的 2:你用WIN系统(肯定高 还打游戏) 3风扇改常转吧 4;如果客户不接受 就放弃吧

风扇已经改常转而且是最高转速6000转,开软件瞬间破百感觉还是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安装 WINDOWS 有些机型温度很高的。。。。。有的有很正常 ,搞不懂

确实有的机器安装win系统后温度会很高,但是那些机器只要给win系统安装一个macfun的软件就能解决问题,开鲁大师温度也能稳定在80度,上100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有点小懵逼

网友:
苹果机装WIN系统温度真的高,感觉用苹果机的,很少有客户会用苹果系统,十个里面有一个会用算不错了,甚至有一个客户09年的机子,用坏了来修,她竟然不知道她机子是双系统,还有个苹果系统在里面,机子都用了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