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20 一体机不显示 键盘灯亮

楼主(2017-05-27):
A320   一体机不显示    键盘灯亮   能进系统       外接有显    怎么修

网友:
有大师修好多的吗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热热北桥  热热显卡看看先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电流多少 待机有吗

网友:
显卡问题,修显卡

网友:
查查看看有通病吗?

网友:
可能是屏无背光吧!手电照看屏有显示不。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吧

网友:
看看屏幕供电和数据都正常不

网友:
一般先加焊一下显卡和北桥试试看吧

网友:
三板斧先走一波,该热的热 该换的换。

网友:
集显的      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
你先别盲目的搞显卡  看下是不是 屏暗  拿手电照一下     不是屏暗的话  直接用风枪吹下显卡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