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E 显示充电 不进电

楼主(2017-05-27):
神舟K660E 显示充电 不进电 有没有大神修过
充电

网友:
检查电池及接口。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A:
呵呵标题党
sxd12
为了生存 哈哈
详情

网友:
水贴水的有点技术含量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标题党
为了生存 哈哈

网友:
如果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就修一下主板的充电电路,查一下充电电路工作条件,电池接口的数据

网友:
我以为修好了

网友:
查条件,,电池,,充电芯片,,保护隔离

网友:
分析的不从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