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楼主(2017-05-27):
故障;插内存报警,不插也报警

这样你们肯定以为不是BIOS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这样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你能量到BIOS至身有多少电压,然后内存电压1.5    那就不可能是这些问题了

肯定是内存哪里短路照成断线了   我这个板就是238    239   这2个断线了    其中一个

网友:
在这里想拜个大师为师傅有没有

网友:
有,修主板我不专业也就换个电容,刷个BIOS拜师学艺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说明没有检测到内存,除了供电还有系统总线,SPD等。。

网友:
是腐蚀了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发技术帖子的时候最好是带有图片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