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楼主(2017-05-27):
华硕m2n68 plus 故障跑c5不亮,不插内存也不报警,一看单桥主芯片,量内存桥供电都正常,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上返修台,焊好之后一试还是c5,无意间手摸到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有个八条腿小芯片烫手。找个一样的废板拆个芯片换上ok
华硕

网友:
这是芯片直接烫你手了,如果芯片只是坏了而不发热呢,,所以还是先量一下主要电压更好

网友:
这 主板桥脱焊 , 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