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植锡

楼主(2017-05-27):
现在我只要是把U翘下来 铲完胶 拖完锡,U中间就会稍微的往下凹 导致值锡的时候 中间钢网和芯片接触不好,上锡中间就爆锡,问题是出现在那个环节  ,,大侠们

网友:
手还不熟练,,,这个要多练习

网友:
手法不够好  或者是大意了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总是弯的

网友:
下面垫卫生纸。用吸锡丝脱。不用烙铁,风枪操作。旋风

网友B:
温度不能太高。慢慢吹。

网友:
你这个问题出错在涂锡浆的时候,弯镊子压住一半,涂一半,在压另一半涂,最后压住两边,风枪嘴压住钢网,干。。。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能太高。慢慢吹。

不是温度 ,是涂锡浆的时候问题 。新手爱犯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总是弯的

弯是正常的。取下来都会弯点的。

网友:
楼主,7楼大神总结的手法就相当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