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3.1 维修 待机0.054 几个小故障

楼主(2017-05-2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asus k43ly的笔记本   修。  我一看外壳,。 脏的要屎。太烦了。 顿时没有修的欲望,。
    可是没办法,要吃饭。拆机 。。。。。
    裸板一看,ec有进水腐蚀。 没拆之前待机0.054. 先通电测量条件  待机线性正常。 待机3V 正常。 待机5V 1.3V 不正常
    断开5v后继,测量5V电感没电,说明1.3v是假的。电感没波形。
     测5v待机开启信号 没电。  追查来自ec。想到ec腐蚀。然后就洗洗刷刷  拖拖焊锡,上电
      发现待机0.03    大喜。  然后按开关 没反映。  果然。不会这么简单。
      然后从简单的开始,。放电。。。。。 然后通电按开关。。。。上电了。0.16。。。。
      自动上电到0.16。。  说明 开机电路有问题, 后继电压也有问题。 诶,。 不好修呀。
       测量主板二级电压。发现 5vs   3vs  都没电。
       追查来自ec左边的pq9105 这个 管子。 查条件都正常 不转换,直接换,
       然后上电发现 到0.9  。。。。。 我勒个去,好熟悉呀,不会是bios还有问题吧。
       然后就刷了个bios   果然 不出老子意料。 刷个bios亮机了。
      但是把coms小电池装上按开关没反应。不装自动上电可以亮机。
      嗯,开始修开机电路把, 查ec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这些在之前就查了几遍了,。
     索性换个ec把, 说换就换 已经换好了 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 ec 8572 125脚 pwrsw 也有跳变,
       *脏话*。 你妹的。 我尼玛。。。。。。
       随便查啊查  万用表点呀点   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嗯  ,lid电压3.3v正常,但是每次我按开关。lid也跟着跳变,按下开关lid就为oV了。松开就3.3v
        这尼玛 好像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lid 你调皮了。  然后看点位 lid 和pwrsw 是一个排阻 上啦的3.3v
          然后 我就把排阻垂下来一点。 找个一个10K的电阻安装在lid 那里。 发现每次都能开关正常了。
          终于修好了。 修了几个小时。。。。。。。大家加点分好吗。。
           现在在测试, 怕不稳定。。。。。就怕待机0.05   莫名其妙的出来。

               兄弟们  加点分好吗

网友:
辛苦维修, 文笔不好,念在发帖,加点分可好?  挥一挥鼠标  。有福利。

网友:
文字太多看得眼睛花。。 我总结下 无5V PWM 无EN开启 检查EC腐蚀,加焊 触发, 电流0.1X 检查 5VS 3VS没,搞定 电流上到 0.9XA, 打BIOS 亮机器, 不过不稳水,, 检查 LID 上啦电阻爆掉, 换上电阻, 一炮打响。。。。。。。。。。。。。。。。

网友:
就冲你这福利 这分也必须加啊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1为了这个妹子 我也要给你加分、、、

网友:
发图不发种菊花万人。。。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lid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加分的都是好人,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
为了生活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