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911进水不通电

楼主(2017-05-27):
战神911进水不通电VIN只有5V,隔离出来了,但是全板的VIN都只有5V,那么只有2个可能了,断线了货中间还有转换保护,看图纸,VIN有一个三极管转换。这个三极管输入19V,输出只有5V。换个管子还是这样,之前修过技嘉台式机板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台式机板子我直接去掉三极管,3  4脚直接加O欧电阻就可以,但是这是笔记本,还是价格二极管,如图,待机正常,进系统正常,包机几个小时 没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管用二极管替代?

网友:
这是个三极管?有才

网友:
我的哥  你还是看看保护隔离,这样我也搞过但是插电池在插电源会短路看,只输出5V控制没有升压

网友:
这也行我的哥你太牛了

网友:
这是雷神,你这样改,它会烧得你怀疑人生,这个是MOS管,

网友:
这样改不安全吧,还是查故障吧

网友:
这样就没有保护了 容易烧

网友:
额,,,,,这都行,以后估计坏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比较猛。。。。。保护隔离 这样操作。。。哈哈

网友:
应该是G极电压不够不能完全导通吧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也行  就不怕啪啪啪哇

网友:
"价格二极管"就这样连接?你牛
建议"包机"久一点,电池不要上飞机

网友:
这样能充电吗?

网友:
你居然这样改,不行啊,这样估计用不了多久要烧的

网友:
P沟道场效应管,这样改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充电。

网友:
看板号是广达的   没有丝印了 有点位图吗

网友:
楼主太猛。套路不一般。

网友:
修好就行,要点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