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开机8声报警

楼主(2017-05-27):
dell  n4030 开机8声报警,内存处有波,edid有波,打屏线接口各信号线阻值正常,不显示。加焊显卡ok。Intel i5独立
     总结:跑码正常,edid也正常的,加焊显卡

网友:
看来你是第一次 修Dell 电脑 只要是维修的 都知道7声桥8声显卡

网友:
7声叫搞桥,8声搞显卡。。。。。。。。。。。

网友A:
加焊估计也用不了多久的,换显卡

网友:
8声基本与屏及显卡有关

网友:
这机加焊显卡最多用2个月

网友:
加焊显卡后处理散热,改常转能用的时间长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奇葩问题

网友B:
dell屏线没插好也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屏线没插好也会报警的

对 也会8声报警

网友:
这个通病啊,,早就有了啊

网友:
算通病了,这种报警七声八声

网友:
我前几天刚遇到台。 我的是屏线引起的。先外接 外接不显吹显卡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开始出显卡问题了

网友:
8声报警就是那么几个地方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A:
加焊估计也用不了多久的,换显卡

有的是用不太久 但是 第一次焊接 一年半载没问题 但是温度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