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大短路 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27):
机器 我看着像是山寨的 型号都没有    如图[ attach]1503754火速拆机
裸班测公共点 完全对地如图
   公共点短路  的克星  小烧鸡  上焊上烧鸡线开始

烧鸡效果就是好  很快就发现敌情  如图         火速拆下电容               再次测公共点阻止回复正常了  如图        找了半天 没找到一样的电容   找了个差不多的   电容 装机     上点测试 完美亮机   机器到此修复   最后  来个亮机图片        简单维修    高手漂过            没有什么含金量     简单分享

网友:
新手,赚分,谢谢

网友:
幸运儿,这么好修的机器都被你遇到了。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一般我是遇不到

网友:
我修的都是贴片电容短路多。烧机经常用,前天修一台22寸液晶驱动板3.3V短路烧机烧出个0603的小电容,不烧机不好找。

网友:
很棒,学习了,烧鸡大法还是比较简单实用的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还是第一次看见短路的

网友:
厉害了 那个是什么原理啊 半懂

网友:
一般烧过芯片的   这电容容易短

网友:
有些时候烧机大法真的很好用

网友A:
这种电容直接短路了 真是少见啊

网友:
这种电容很不容易短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直接短路了 真是少见啊

反正我没有遇到过,都是贴片电容短路的常见

网友:
像这种电容也是很烫?

网友:
涨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电容也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