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3G不触发求助,开机后3V,5V为0V NBSWON# 为0V

楼主(2017-05-27):
如题,,求助
插电不触发正常,有3V 5V 有NBSWON# 为3.3V。   短接NBSWON#, NBSWON# 被拉低一直为0V。3v5v也没有了。。
这时候12脚VIN 有19V    13脚有5V   3脚6脚20脚有3.3V  19脚为0V。。这是什么情况。。EC换过,整机的两个bios也都刷过。。无果。。在线求助。。
板号是【V5-573G】DAZRQMB18F0  Quanta ZRQ r3A

网友:
》触发后,没有3V5V之后 按下SW8,SYS_SHDN# 这个信号也就是pu9第20脚拉低一下再松,3V5V重新出现,NBSWON#3.3v重新出现。。。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机器的两个biosME和EC应该都是不参与触发的,因为待机时候+3V_S5是没有产生的,

网友A:
各二次转换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B:
应该开机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二次转换供电有无短路?

》二次转换有问题的话,加电瞬间也会有电流跳变的呀。。这个直接就是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开机短路保护了吧

》这个是集成CPU和桥,会不会U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集成CPU和桥,会不会U问题。。

三合一的桥,江应该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一样问题么? 修到哪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合一的桥,江应该是它。

》这板子贼贵呀,没百分百走投无路,确认是桥的事。。不想动他。。。

网友:
先测量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吧,短路容易引起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哥们你回复过啦, 故障一样么, 这板子单购死贵。。。

网友:
把開關板上的休眠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