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又要动U了??开机0-32-80-0……无限循环跳变,

楼主(2017-05-27):
测量CPU所有供电,没有,连万用表也是小数点左右闪,像电源表跳变电压一样,,,,手动进duf刷机报错4005,是虚焊了吗??如果虚焊为什么电源供到CPU的电一个都没有呢,,,这也属于CPU虚焊导致的???不太懂。。

网友A:
简单开始修起吧,pmu输出没有就先干下电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开始修起吧,pmu输出没有就先干下电源咯

最开始就换的电源,,,,,,不行,刷机报错4005,才认为是CPU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CPU的供电都没有,电源好的,且已工作,硬盘供电也没有,CPU哪个点虚焊会导致这样

网友:
开始你动过哪里啦,重置u吧,虚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CPU的供电都没有,电源好的,且已工作,硬盘供电也没有,CPU哪个点虚焊会导致这样

U虚焊会照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虚焊会照成电压不稳定。

动过很多东西,,,都是CPU旁边的,,,

网友:
u没发出维持信号吧,看看电源是不是开机瞬间有输出

网友:
重植CPU吧  应该可以好

网友:
如果实在想不到办法,那就干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过很多东西,,,都是CPU旁边的,,,

那就是啦,手法掌握不好,U就虚焊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开始修起吧,pmu输出没有就先干下电源咯

U虚焊了,是不会输出供电的,看报错代码4005暂存。换电源没有用。直接干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