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寸HKC显示器一闪即灭--更换灯管

楼主(2017-05-27):
接一同行机器,23英寸HKC液晶显示器一闪即灭,拆机先用点灯套件一个灯管一个灯管进行测试,发现下面一根灯管直接不亮,说明引起高压保护的就是这根损坏泊灯管了! 我遇到很多修这样故障的都是直接改成双灯的来使用,担心换灯管的时候损坏液晶屏,实际上只要掌握住技巧和方法做到胆大心细,不要暴力拆卸,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问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虾勿喷!

网友:
换过苹果的没,前两天关了一个苹果的花了300,自己不敢换,怕风险

网友:
带支架灯管比较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