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寸HKC显示器一闪即灭--更换灯管

楼主(2017-05-27):
接一同行机器,23英寸HKC液晶显示器一闪即灭,拆机先用点灯套件一个灯管一个灯管进行测试,发现下面一根灯管直接不亮,说明引起高压保护的就是这根损坏泊灯管了! 我遇到很多修这样故障的都是直接改成双灯的来使用,担心换灯管的时候损坏液晶屏,实际上只要掌握住技巧和方法做到胆大心细,不要暴力拆卸,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问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虾勿喷!

网友:
发的时候,网络卡了一下,又发一次,竟然看到重叠了,请管理员删除一个!

网友:
带支架灯管比较好换。

网友A:
直接改成 LED的 现在谁还用LCD灯管

网友:
这种建议修改为LED 直接把高压板上面的升压电路拆除 再把升压模块用热熔胶粘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改led的啊,4灯改双灯亮度不够的。换灯管小心点就可以。

网友:
我昨天下午换了一个灯管,绝缘没做好  电的我一哆嗦

网友:
都已测到一只灯管坏了,可以两种方式。
1:更换灯管修复。

2:不换灯管,只用两只灯管,如保护,去保护。亮度可以就行。这是基于维修的。修的越快,成本越低越好,最好是0成本。

3:换LED灯条就算了,主要是基于时间,成本和风险。如何是自己的,或练练手除外。
供参考

网友:
我就佩服兄弟的拍照片功夫

网友:
一是换led吧,亮度高;二是改双灯的确亮度低,三是换灯管时,灯管上不套橡皮圈工作起来有响声,再就是灯管两头加热缩管,加不好,有打火现象

网友:
换灯管手工熟练了 利润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很少换了都

网友:
个人觉的还是改led  的  效果好。。。

网友:
我现在都是给客户换led套件了,很少换这种lcd灯管啦

网友:
大牛神人,居然换灯管是把灯架都取出来换的,这样换是比较完美的,但拆装也是最麻烦的,为减少漏光和降低拆屏的次数,建议直接在两边剪开插灯管进去,一样好用的,节省时间的同时,降低拆屏的损坏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 LED的 现在谁还用LCD灯管

其实客户还真不懂这些。 我个人有图像不刺眼也没啥的。

网友:
家里面闲置一台也是这样过年回家没工具没处理。

网友:
换LED 速度快  效果好  省事

网友:
HKC的 灯管 高压板都太垃圾了

网友:
第一优先去保护,用其他几灯 基本看不出区别,  实在不行的  直接改LED  亮度好  换后效果好很多,,现基本上不备液晶灯管了  只备LED  任意剪放便

网友:
应该是常识吧

网友:
改LED比較好

网友:
直接换一体方便!

网友:
我现在 都该LED 了  速度快 但是维修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