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开机慢

楼主(2017-05-27):
客户一台E430安装win10,开机得3到4分钟,测试硬盘没问题,加内存还是一样慢,做其他系统也还是慢,有遇到过这现象的吗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你用的GHOST吗?换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你可以换安装版的系统试试看,再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可以先刷bios程序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把开机启动项关闭了!

网友:
我的都是把启动项关闭了都开机快了!

网友:
知识点哈哈哈

网友:
硬盘,bios,可能出问题

网友:
主板的BIOS和南桥

网友:
刷 BIOS和换U试。

网友:
遇到到,都换了还是不行,好像这种现象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网友:
这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或许有收获

网友:
没碰上这情况,换个纯净版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