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锋锐 s31u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27):
接一锋锐 s31u  故障开机掉电,接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机到0.02掉回0.01,开机按钮灯亮几秒,由于是老机器,想偷懒就想先刷bios,板号LA-5501P,论坛里搜了下只有一个可以下,结果还是个没用的文件,然后上X宝花了5元买了个明基的LA-5501P bios,刷上去后故障一样,还是查电路吧,想偷懒都不行

先查待机,此机还是个组合板,且版型跟联想U450特别像,查待机3V/5V正常,南桥晶振有压差,算是正常,那就按电源键开机慢慢查后级电压吧,量到5S电压的时候没有,对地一量短路,接跟线到Q15,开始烧机,摸了好一会才摸到发烫的地方,就在Q15附近

,一个电容发黑,估计是贴纸时间长了,慢慢腐蚀的

另上传两个BIOS,一个原机读取的,一个买的,明基的那个没有LOGO。论坛好像还没有此机BIOS,首发?!
锋锐 s31u du.zip明基 LA-5501P.zip

锋锐 s31u du.zip

明基 LA-5501P.zip

网友A:
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接地孔旁边,你那个问号缺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