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X5M游泳了开机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05-27):
顾客拿来一台X5M说是游泳了不开机,谈好价格后于是拆开看了哈,顺便洗刷刷然后吹干夹电开机一却正常 ,装机收费,过了一个小时后正准备吃饭,顾客再次拿来说又不行了,开机VIVO界面反复重启也不能进REC  照片当时没拍,根据维修经验 反复重启也有可能是系统导致 谁知道他拿去是怎么用的,和顾客讲好刷哈机看能不能好,顾客也同意了,好不容易下载好资料,尼玛不出驱动,不出驱动考虑到是不是尾插也有问题,重新换个尾插再次接电脑涛声依旧,心想万一是不好那不还要退他钱,顾客又问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说主板问题,问他还修不修他说修,再次谈好价格住院观察,和顾客说修的好修不好二天来取,顾客走后,开始动手检查主板。
拆下屏蔽罩后夹电漏电120毫安 照片没拍

拿出绝招松香大发熏了一遍找出真凶 电池B+二极管发烫

拆下二极管后再次夹电故障涛声依旧还是120  照片没拍
心想难道找到的不是真凶,一气之下拿起2008直接干电源,看了哈电源好像有打黑胶背面就是字库和U怕爆锡,现在国产手机做的也牛,学苹果一样打黑胶,黑胶打的不比苹果差,支持国产,考虑了哈于310温度100风速翘下电源型号好像是PM8926  焊盘和电源去除黑胶之后题又来了没有网,翻遍整个抽屉找了一张HTC网可以用

值锡也忘记拍照了当时一个人,值好锡后重装了电源再次夹电不漏电了开机一确正常

测试半天没问题装机收费一路下来好累

网友A:
厉害,国产都不想搞,没配件,

网友:
还好背面没爆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网友:
做维修行业的就是要有耐心  赚的就是耐心钱

网友:
楼主修安卓机的老司机啊。厉害啊!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楼主修安卓厉害了,加分鼓励。

网友:
修国产的应当都是高手吧。呵呵配件 资料那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国产都不想搞,没配件,

有的,只是看你会不会找。

网友:
2008   好低调的炫耀,我早晚要换个861!!!!!!!!!

网友:
万一不是电源芯片咋办?你也是运气好!

网友:
这都行,楼主威武

网友:
我的X5SL直接把CPU爆掉了!

网友:
国产机大部分也只能干干电源芯片。

网友:
楼主有耐心。也是国产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