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方正FD220F 白屏 故障 逻辑板

楼主(2017-05-27):
第一张图片 Z1的位置那个小东西坏了导致白屏
发出来 让一些小伙伴少走弯路
因为白屏故障好多朋友会去刷MCU
另外附上 MCU 程序

原机备份

网友:
量哪些条件才量到那里的

网友:
这数据是坏的,内容是空的,。。

网友:
估计是电容短路了   造成缺少供电了

网友:
LZ没换保险吗?Z1位置的电容坏,肯定保险也坏呀

网友A:
Z1在哪?麻烦你圈个圈子表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1在哪?麻烦你圈个圈子表示一下?

找了半天我才找到是保险后面那个东西, 这Z1是电容还是什么

网友:
Z1是个电容吧,应该是电容短路引起保险烧或拉低电压吧?条件没查就刷MCU是有点盲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半天我才找到是保险后面那个东西, 这Z1是电容还是什么

Z1是个π滤波器,就是一个电感,两端分别并联一个电容。
一般来说,这个东西开路,后级有严重短路。
滤波器本身损坏的机率较少。

网友:
白屏都是缺少供电,电容短路应该导致保险也烧啊

网友:
不会修逻辑板,我一般就是换换灯管,改高压板,换电容。 然后就是换板啦。

网友:
Z1被去掉了  ?

网友:
今天的lHUA华硕显示器  yeshi也是 逻辑版问题  白屏 平 保险 爆   逻辑版短路

网友(2018-05-03):
原机BIOS是512K,这个是2M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