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一天

楼主(2017-05-27):
X550CL  进可乐蟑螂  屏蔽内存
Y450   进水进蟑螂  二修机   处理完进水  不触发 待机电流偏高  更换目测腐蚀严重的电阻  电流恢复正常   但还是不触发  经查时序  EC给南桥的开启信号没有  更换EC  亮机
K43SV   不开机   没有待机电流   拆机一看  电源头断了  更换   亮机
联想 FIEX 3-1130  大短   拆机  量公共点 正常   保护隔离电路正常  最终直接将电压调小  摸  发现电容坏   该地方也是19V不知怎么回事没跟公共点相连  可能隔了电阻  装好发现电池不能用   发现电池供电的保险丝断  连上  机子  完美使用
本来想说一个个发 挣分的  但由于都没拍照  整合在一起
纪念一天休那么多台机子

网友:
屏蔽内存的讲讲吧

网友A:
标准的 流水贴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 流水贴 啊

昨晚一晚没睡 头晕了一天   刚睡醒
忘记拍照了   其中有两天没什么技术含量  属于秒   但有时维修运气也是一种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