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机,是否暂存问题

楼主(2017-05-27):
开机电流70多ma到80多ma跳变,归零之后反复跳变,请教下大神这种电流是上层问题吗。
进水

网友:
刷机看报错到吗吧。或者你看看U的供电是否有异常的

网友:
能否联机?

网友:
看看能不能联机,

网友:
好像上次也遇到过一个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80毫安在U和硬盘通讯之间。。没过上盖暂存的电流很低的20-30毫安。

网友:
如果是上层应该可以连机 不联机的话把总线和供电查一下进水机先把显示电源拆了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