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某品牌调音台电源

楼主(2017-05-27):
前面接到一个“巨大”的调音台,现象是不开机看品牌不是YAMAHA 声艺这类的比较常见的品牌。
不开机我估摸着就是电源坏了,至于报价~~~~

拆机巨麻烦,螺丝几十颗连接线一大堆~~~
拆下电源量了一下输出果然没有,在看一下主板干净整洁无异味无维修痕迹,这就是点源坏了(中间测量过程没拍图)。

抱歉下面很多是理论分析没图一个人修没时间拍照。
下面开始修电源,电源是PFC为L6562D  PWM芯片UC3844方案很常见,量了一下启动电容好的 电阻好的 3844好的 L6562D好的
到这为止基本上前面的原件都是好的,下面就要上电测一下电压。
上电后又规律的吱吱声,刚觉就是启动一下又保护了如此循环,到底是那个地方呢坑就这么来了。
测量PFC电压最高时400V这样,低的时候300多一点也就是PFC没工作的电压,这样说来应该是PFC有问题呢????(其实只是保护而已)
搞了一圈PFC相关电路没结果,不甘心又整了一下3844相关还是不行。中间有些杂事折腾了一下,前前后后一天就过去有点不想修了。
不想修就买个吧,到马首富家转了一圈没有,不过机子价格淘宝报价1.8W我去!!!!!
这下麻烦了买又没得买,修又没修好有点煎熬~~~

冷静一下,拆机的时候发现整流管有焊接的痕迹。不过按以往的经验后级整流管很少坏,要测量的话也要拆下来才行比较麻烦
现在车已经到山前没路了,拆下来量一下发现有个整流管有一半击穿了,我去~~~~合着我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早知道这样还不秒杀。
马上在台式机电源上拆了个管换上好了,各组输出都正常。到现在为止又花了半天 ,操~~~~
下面是坏掉的管

输出端口

装机完成后补图。

网友:
这应该能收到钱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案例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
修电源在无奈情况下,查查大功率,大电流元件吧。

网友:
最终修好就行  赚了一笔呀

网友B:
开张吃三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在无奈情况下,查查大功率,大电流元件吧。

经验主意害死人啊

网友C:
不是把  这个电源一万多软妹币? 这是坑谁啊

网友:
修调音台搞钱哦

网友D:
电源部分还好修 些

网友:
佩服。。。大师傅有技术有的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把  这个电源一万多软妹币? 这是坑谁啊

是机子一万多仔细看帖,在说电源也没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还好修 些

电源是相对简单些,另外有两个yamaha的数字调音台aux无输出这个就比较恼火了…

网友E:
偏门的东西就是好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偏门的东西就是好赚哦。

干的人少自然要价就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张吃三年……哈哈!!!

难道是维修费大几千直至上万了吗
老大真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相对简单些,另外有两个yamaha的数字调音台aux无输出这个就比较恼火了…

什么时候 也分享下 新手学习下

网友G:
电源一般情况那哪个换就换  我都没怎么修过

网友:
这种电源板修修还有意思

网友:
报个1800吧。

网友H:
你也太菜了吧!
听声音是“吱、吱、吱”(不是啪、啪、啪),肯定负载短路啊,直接测量输出对地电阻,分分钟的事,搞得像拍电影!

最后一个画面,都可以上 最强大脑 了。
小赚一笔吧?
报上色环电阻表来!

网友:
这个应该收高价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维修费大几千直至上万了吗
老大真是厉害啊

一千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也太菜了吧!
听声音是“吱、吱、吱”(不是啪、啪、啪),肯定负载短路啊,直接测量输出对地电阻 ...

关键是有人找我这个菜鸟,技术在高换回来实际的经济价值那技术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一般情况那哪个换就换  我都没怎么修过

这电源没得换。

网友:
这利润真是高啊
那些说修电源 没意思 没价值 浪费时间的
看完这个帖子 不只是什么感想

网友:
修的666的一笔啊6

网友:
楼主别报个 几十元,这个最好要几百的维修费

网友:
高手啊,这也能修

网友:
偏门的东西就是好赚哦